楼主(2009-02-02):
看到有些plc控制柜上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控制。为什么不用输出来直接控制负载呢?是否是保护plc触点呀?如果用上述plc+中间继电器的方式,那么这中间继电器该如何接线呢?是不是输出点接到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然后由中间继电器的线圈控制自身的相应触电来控制呢?假设这中间继电器是欧姆龙的MY2型。新手请教,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个人认为不直接接负载是由于有的 PLC的输出不能直接接220的负载或大的负载,有的PLC是能直接接负载的,不过加中继是为他保护输出点。

网友B:
加中间继电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PLC的触点,将PLC的输出接到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上,利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再去控制其它的设备!

网友C:
加中间继电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PLC的触点,将PLC的输出接到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上,利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再去控制其它的设备!
这样加一怕:外围设备如接地等原因造成电流过大烧坏PLC模块,那成本就大了
        二不怕:加中继不怕,中继外围接任何东西,安全啊

网友D:
呵呵;中间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可以用大点的;
同时PLC只带一个中间继电器比直接带负载的使用寿命相比要长的多;
还有就是维修方面;
中间继电器坏了几秒就可以换好,成本几元;
PLC你换个试试?

网友E:
楼上说的没错
设计时选型考虑的要周全

网友F:
目前应用简单就是直接使用继电器输出的为多,但晶体管输出+中继的更加推荐

网友G:
加中继的目的主要是保护plc 的i/0点,中继主要起到触电放大和不同电压等级放大的作用

网友H:
加继电器是为了保护PLC的输出点.
PLC输出点到继电器的线圈,继电器线圈另一点接24V正极,常开触点一头接24V电源的负极,另一头接到负载元件上.

网友I:
小的控制大的,一级一级的往上长
还有就是维修时方便,省钱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学习了。那么具体的接法是不是赵细顺老师所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