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2):
请教各位大侠,我有一个plc控制系统,有四十个动作,每个动作都是独立的,就是一个动作启动就不允许有其他的动作,请问输入部分的梯形图该怎么编写,有没有什么简单的编写方法吗?谢谢

网友A:
实际上就目前的PLC发展来看,问问题的时候最好提出硬件型号与软件配置。

如您目前的问题,就使用三菱FX2N来说,使用GX Developers软件的话,需要使用赋值比较语句,赋值为1时,启动哪个步骤……

而如果使用GX IEC Developer的话,那么就是CASE语句进行选择了~~

楼主:
我用的是西门子200系列的,软件用的是Microwin sp2吧

网友B:
可以用判断语句,然后复位置位语句。比如Q0.0-Q4.7  40个输出点。当Q0.0为1的时候,将Q0.1-Q4.7置0,用R指令就可以。

网友C:
楼上方法可以,不过外部电路还必须要互锁的

网友D:
或者做成各个子程序 ,再分别互锁调用。

网友E:
看你的意思,好像就是40个输入,对应40个输出

楼主:
补充一下,有四十个按钮控制四十个动作,每个动作都有2到5个不等的继电器动作,要求一个按钮按下之后,在按其他的按钮均不动作,楼上的似乎编起来有些复杂了.

网友F:
用MOV指令也可以做。用2进制数来对应没一个位。

网友G:
cedar1980 问组问题:按钮是自复位的吗? (如不是。按钮1按下后执行动作1,又按下按钮2还是执行动作1。这时复位按钮1,按钮2还处于按下状态。会怎么?不动?)(如是。每个动作启动条件是只按相关按钮,停止条件是什么?在按一次按钮?‘按一次时又会有多按的情况’延时?其它?)。

楼主:
按钮均是点动按钮,当按下按钮1时,动作1,当在按下其他按钮时无效还进行动作1.

网友G:
哪动作1怎么停?又想执行动作2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