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2):
大家好,有个问题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
   我们单位有台整流变压器,功率是2200kw  10KV/680V,变压器的阻抗为9%~11%,角角接法的。只要整流柜一投入运行(逆变柜与电机没有投入使用),变压器的声音马上就变得特别尖锐,温度马上就会升高,而且温升达到65度以上。
   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角角接法不知道怎样连接??次级应该是星形才对呀??有三相半波,六相半波,三相全波!!

网友B:
整流元件有短路的,详细检查

网友C:
应该是整流柜有异常情况,仔细检查!

网友D(2018-12-27):
整流器可能有异常谐波电流,断开负载,测量电源进线是否有谐波。

网友E:
变压器应该没问题的,除非匝间短路。问题在整流柜!整流管击穿,电容短路或者软启动部分坏等等,楼主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