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2):
请教:三菱PLCFX2N系列中定时器T246_T249怎么使用

网友A:
1ms的累计型计时器,条件断开后计时值能保持
编程方式和普通的一样

网友B:
用电池备份的1mS定时器,断电时可以保持当前值,下次运行可以从当前值进行累加;
由于是1mS时基的,要考虑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C:
如果使用精度不高时,不用使用1ms的定时器

楼主:
谢谢大家! 我还是不太明白,若定时时间很短譬如十几毫秒,考虑扫描周期的影响,还能像一般的编程那样吗?请问大家,能不能把定时条件作为外部中断的中断源,而将T246_T249用于中断程序中,这样,可以吗?

网友A:
1ms定时器是属于中断执行型的
当定时器线圈指令执行后,是以中断方式对1MS的时钟进行计数的

楼主:
谢谢,但还是不太明白,加入应用程序很长,譬如几十ms,而定时时间很短,譬如十几毫秒,而T246-T249所在的梯级又位于程序的后端,等扫描到这个梯级时,执行线圈指令后,再对1ms的时钟计数,这样延时能准确吗,其误差能容忍吗,麻烦您再说得详细些。
是不是像我上面说的:若定时时间很短譬如十几毫秒,因考虑扫描周期的影响,把定时条件作为外部中断的中断源,而将T246_T249用于中断程序中。
不知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A:
在中断程序中的定时器是用T192----T199

中断定时器是在线圈被触动后就开始计时,会有些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