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控制器

楼主(2009-02-03):
功能概要:远程维护功能,就是使用windows版的编程软件(gx developer),通过调制解调器(modem),与连接在电话线路上的可编程控制器之间,执行程序传送以及监控的功能。

所需设备:

① 两台河山科技f-e56csd-v1嵌入式modem模块,自带二条串口转接线
② 三菱公司fx2n(c)plc + fx2n-232-bd串口模块
③ 电脑一台
④ 内部程控交换机电话线(内线)

步骤:

调制解调器的选定:
  fx可编程控制器中,可以使用aiwa生产的(pv-af288)或是欧姆龙生产的(me3314b)调制解调器。因为这二款调制解调器太贵而且不太好购买,选用河山科技f-e56csd-v1嵌入式modem模块调试,在fx可编程控制器的调制解调器初始设定中,可以选择[用户登录模块]、[ aiwa pv-af288]、[欧姆龙 me3314b]。
通信规格:请选用符合通信规格的调制解调器。
用户登录模式
通信方式:半双工起停同步
波特率:9,600bps
起始位:1位
数据位:7位
奇偶校验:偶校验
停止位:1位
控制线:无
注:使用了不能设定成上述通信规格的调制解调器时,不能通信。

接线:

1、断开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
开始接线前请务必确认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已经断开。
2、可编程控制器与调制解调器连接;
调制解调器与可编程控制器的rs-232c通信口之间的电缆连接,直接将modem自带的串口转接线连接到编程控制器的rs-232c上即可;
3、电脑与调制解调器连接;
调制解调器与电脑的rs-232c通信口之间的电缆连接,直接将modem自带的串口转接线连接到电脑的rs-232c上即可;
接线图:
1、连接调制解调器用的电缆请选用f-e56csd-v1中随附的串口转接线。
f-e56csd-v1嵌入式modem模块
f-e56dm-v1嵌入式modem模块

2、fx可编程控制器的rs-232c通信设备中的针脚排列如下所示。
3、可编程控制器侧的调制解调器的设定方法
   主要介绍针对连接在可编程控制器上的调制解调器,发送at指令执行初始化,为此对参数以及波特率等的通信进行设定的要领。
3.1、通过gx developer进行设定
调制解调器的初始在设定以及通信的设定方法,请先启动gx developer。
3.2、rs-232c端口的通信设定
与调制解调器之间的串行通信不需要设定。
但是,请按照以下要领确认是否使用了其它通信功能或者设定是否有误。
fx可编程控制器可以按照以下任一方法执行通信设定。
用顺控程序向数据寄存器(d8120)中写入数值“0”
已经在其它用途执行了通信设定的情况下,删除向d8120写入数值的顺控程序。
步骤如下:
3.2.1、点击工具条上的“工程”选择“创建新工程”,在plc系列中选择“fxcpu”;plc类型中选择fx2n(c)”,其它参数默认就好了,点击确认。
3.2.2、双击工程列表下的[参数]——[plc参数]
注:如未显示工程列表,请选择工具条的“显示”——“工程数据列表”打对勾。
3.2.3、点击[plc 系统(2)]确认 “确信设置操作”前面没有打对勾,如有请去掉对勾。再点击“结束设置”。
选择调制解调器的初始化方法。
3.2.4、点击对话框中的点击[plc 系统(1)],从“调制解调器初始化”中选择“用户登录模式”。
3.3、设定未登录的调制解调器的at指令
3.3.1、当选择“用户登录模式”时,需要进行如下设置:
新增软元件内存,点击“软元件内存”右键,选择“新建”
3.3.2、点击确认后请示“是否创建新数据main。确定吗?”,再点击“是”。
3.3.3、显示软元件一览。
可编程控制器的系列不同,设定的软元件(数据寄存器)编号也不同,fx2n,fx2nc可编程控制器的软元件范围在:d1000~d1059,在软元件名中输入(d1000),点击“显示”,另外将10进制改为16进制。
3.3.4、输入at指令
at指令的输入,是从d1000开始,1个字中输入一个字符,逐个输入,双击要输入的数据寄存器后,显示“字符串输入”。输入一个字符后,点击[确认]键。
.at指令的格式

输入初始化at指令的例子:ate0s0=2q1&d0&m4\q0\j0&w
在at指令的最后需要输入[cr],[lf],在16进制数“000d”和“000a”分别输入到at指令结速后的二个数据寄存器中。
f-e56csd-v1输入ats0=1&d0&k0e0q1&w即可,输完后必须要输入“000d”和“000a”,否则产品不能正常工作。
f-e56dm-v1输入ats0=1&d0&k0q1\n2u0&w,输完后必须要输入“000d”和“000a”,否则产品不能正常工作。
3.4、设置com口,点击“工具菜单栏”中的[在线]—[传输设置],双击“串行”按键,将com端口选择到连接到你电脑上的对应端口,传送速度选择19.2kbps或9,600bps都可以。
3.5、将参数与程序写入可编程控制器。
选择工具菜单栏中的[在线]——[plc写入],点击树状图中的程序—main、plc参数、软元件内存—main,选中后点击“执行”,就可将所有数据写入可编程控制器中。
注:请先将plc上rs422转——rs232线连接到plc和电脑串口上。
通过以上可编程控制端设置已完成。
注:可编程控制端通过以上设置后,先将调制解调器上电,再给可编程控制器上电,可编程控制器上电时,rs-232c通信设备的txd(sd)、rxd(rd)的led灯会瞬间点亮,并向调制解调器发送以上设置好的at指令。
4、远程访问的计算机一侧的调制解调器的设定方法
4.1、选择“工具”/“电话功能设定/经调制解调器的连接”/“线路连接…”。
4. 2、出现的“选择plc系列”对话框中设定plc的类型,选择“fxcpu”并确认
4. 3、出现的“电路连接”对话框中指定“电路类型”,“端口”,“电话号码”和“at指令”。
at指令如下:
at&d0&k0
注:以上对话框中的“调制解调器初始化”按钮的作用相当于at&f,会将modem恢复到出厂设置。在“at指令指定”文本框中所键入的at指令将会在按下“连接”后发送至modem,然后会根据“电话号码”文本框中所键入的号码进行拨号连接。
4. 4、点击“连接”将会与远程站点连接,当建立起连接后会出现以下对话框。
4.5、点击“确定”后会出现“通信目标指定”对话框。
4.6、点击“通信测试”如正常连接会显示与fx2n(c)cpu连接成功了。
4. 7、击工具菜单栏[在线]中的[plc读取],此时会出现“从plc读出”对话框。在需要读出的项目前打勾,点击“执行”后将从 plc中读出对应的内容。
4. 8、如果想断开连接,选择“工具”/“电话功能设定/经调制解调器的连接”/“线路切断”。出现是否需要断开电路?点击“是”将断开连接。
注:fx2n-232-bd与modem之间以及电脑与modem之间都是用f-e56csd-v1 modem本身自带的线串口转接线进行连接;
通过测试,计算机端用河山科技f-e56c-v1、f-e56csm-v1、f-es56c-v1、f-e56dm-v1都可以正常连接通信。

网友A:
这个以前论坛里发过了;
最早FX0N是还是用SC-10的MODEM电缆来连的,没有232BD的通讯板;

网友B:
使用Modem已經不能適應于當前的遠程控制的需求了。

目前通常使用的技術為ADSL+局域網技術進行遠程控制與維護,但是可靠性仍然堪憂。

网友C:
现在用无线了,还可以发短信呢.

网友D:
要是有s7-200的就好

网友E:
不知道现在用Modem控制的应用还多不,我还没有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