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3):
各位高手:
   现在在调试雕刻机时,出现X,Y两轴插补时,圆变成了椭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因为两轴的伺服增益不同吗?X的负载是远远没有Y轴的负载大。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控制系统?
以前也是这样吗
每个轴先单独走下看准不准

楼主:
用的是板卡,维宏的板卡!刚刚装配好的,试加工就出现这种情况,只是圆度不是很好,有点偏向椭圆!

网友B:
跟伺服增益没有关系,先单轴试一下,再把刀换成笔试一下两轴的差补,然后再做分析

网友C:
想想看,如果x轴和y轴不垂直,是不是就是椭圆呢

楼主:
楼上说的还是瞒有道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