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3):
请问:

    可以等效发电吗?

     例如:我用100千瓦的电机去发60千瓦的电可以吗?

网友A: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100KW 原动机可以拖动75KW 发电机正常发电

150KW 拖动120KW 发电机

网友B:
呵呵;
用电再去发电?
效率就算是100%有什么意义?

网友C:
楼主说的是用100KW的原动机去拖动60KW的发电机吧,可以的,不过这样选择不经济,一楼说的更合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
用电再去发电?
效率就算是100%有什么意义?

他说的莫不是:电机拖动发电机发电---再给电机供电----

成永动机啦

哈哈,我上4年纪曾经提出过这个很蠢的问题。  哈哈

网友D:
指定可以啊,但是好像没什么意义
用油发电是一般的做法

网友E:
晕???
你是指用100千瓦的异步电机去发60千瓦的电吗?

网友E:
如是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不太实际.......<<异步电机改发电机>>小功LU的还勉强,大的需附加电容成本高也不好找;其实也都不好用,远没同步机稳定......

网友F:
看来楼主还是把问题要问清楚才行哦,不然大家就无法给你支招了啊

网友G(2012-12-04):
引用 网友B:
呵呵;
用电再去发电?
效率就算是100%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