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3):
请各位指教:
   我厂总用电功率约120KW,电表用电子式数字表,接电表用的互感器是600/5,现在怀疑用电量不准,想在厂内增加一个电度表作比较,请问用300/5的互感器与转盘式电度表可以吗?还有如果两个电度表都准确的话,两个电度表的读数会有误差吗?

网友A:
300/5 也可以,400/5最好

误差是有的,选用计量级互感器

网友B:
误差是肯定有的,如果安装的位置不同误差可能海比较大!

网友C:
互感器容量够了可以,两个表肯定有误差!!!

网友D:
互感器应选择比较合适的,不要太大,要选择精度高一些的。

网友E:
可以用300/5的,误差肯定是有的,有时会很大吧

网友F:
误差是肯定有的,没有必要比较,原因为 电度表的计量收费是以供电单位的计量为准的,如果怀疑不如校表。

网友G:
怎么又从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