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3):
DDSY660型单相电子式预付费电能表,数字显示框旁边有个红色指示灯,我发现很多都是几十秒钟闪一下,但有的却是一秒钟闪一下,明显比其他的快很多,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指示灯的闪烁是不是有他的含义呢?

网友A:
应该是检测电表的用电情况吧,你用的电愈多就闪的越快,你仔细的观察一下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
闪一下表示一个脉冲输出

用电量越大,闪的越快

网友C:
用电量越大,闪的越快

网友D:
这个与那种转盘的一样,那个转的越快,说明正在使用电器的功率越大;
这个也是一样的,闪的越快,功率越大;
仔细看一下,电表上标有多少次/度;

网友E:
应该是代表用电的情况,闪的越快,代表电表转的越快,用电量越大

网友F:
不用电就不闪吗?
我家的好像不用电没人时也闪呀

网友G:
应该是定时闪,不用电也会闪

网友H:
这种表是脉冲输出式电度表,脉冲可接入PLC等设备,记录电度,灯闪表示脉冲正在输出。用电功率越大,闪得越快。

网友I:
用电功率越大,闪得越快?一直没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