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问题

楼主(2009-02-03):
三菱PLC的PID指令中,有个正动作和逆动作,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针对目标值,随着测定值的增加,输出是增加就是正动作
就是针对目标值,随着测定值的减少,输出是增加就是逆动作

网友B:
还是用例子来说明一下吧: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带冷却设备的,温度高时要对应的输出值大,电机频率要高;
                                             温度低时要对应的输出值小,电机频率要低;

这种就是正作用;

反之加热的就是反作用;

网友C:
一般是分别对应制冷和加热

网友B:
呵呵;还有压力等也可以用的,不一定全是控制温度的;

网友D: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正反馈与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