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3):
自动转差补偿在我们台达的变频器上是有这个功能的,但是我对这个功能不是特别的理解,它的主要作用的原理是什么呢??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当变频器的负载从轻截增大到重载的时候,电机的转速会变慢,这样就得不到较硬的机械特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用转差补偿功能,目的就是让负载在从轻截到重载的变化过程中电动机的转速基本不变。比如:有的时候风机在变频50HZ的时风量要小于工频50HZ时的风量,如果在不切换到工频的情况下,可以提高转差补偿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B:
在交流异步电机拖动系统,电机的输出转矩不是固定不变的,比方说如果增大电机的容量而减小负载的话,电机的输出转矩仍然会降低。电机的输出转矩总是跟随负载的转矩变化的。电机的转速也总是跟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交流异步电力拖动领域如果要求控制的是负载的转速时,当负载的转矩变化将会引起负载转速的变化,为了维持负载转速的稳定,转差补偿是一种很好的技术,它的实质是变频器在给电机的定子同步频率的基础上加上一个补偿量,自动转差补偿既变频器通过对电机转矩电流的检测来判断负载的转矩,来自动的修正补偿频率的大小。
   整个的调整过程是这样的:负载转矩增大》负载转速下降》电机电流增大》变频器增大补偿量》负载转速上升》系统达到新的电机电磁转矩和负载转矩的平衡。

楼主:
确实明白了不少,另外我再追问一下,在变频器的参数中有额定转差这一项,它好像就与自动转差补偿是有关的,那么它到底和自动转差补偿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请大家赐教!再次感谢!~

网友C:
这主要是针对异步电动机的转差率的补偿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明白了不少,另外我再追问一下,在变频器的参数中有额定转差这一项,它好像就与自动转差补偿是有关的,那么它到底和自动转差补偿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请大家赐教!再次感谢!~
电机的额定滑差是多少,就根据负载电流自动的补偿多少。这有什么疑问呢?很明确的。由0-100%对应电机的电流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