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3):
有四个电动葫芦(每个7.5KW)用于提放闸门,在提升或落放闸门时松开按钮交流接触器(正泰CJ20-40)释放过慢(最长时间可达5S),操作起来十分危险.更换新接触器也不起作用.但是空载时(不挂重物升降)则正常.
大家发表下看法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和电动葫芦有关,与交流接触器无关,是不是电动葫芦选得太小了!

网友B:
拆开接触器,清除铁芯接触面的防锈油即可

网友C:
铁芯有剩磁
建议更换接触器

网友D:
你都换了新接触器都哈不行,那不就只有电动葫芦的问题了吗?
同意一楼观点.

网友E:
有可能是你的控制回路有问题啊,还是测一下线圈的电流和电压吧!

网友F:
铁芯有剩磁不可能有5秒延时释放.而且新的上去一样,检查一下刹车是否可靠?重物惯性造成的延长下滑不一定是电气问题(你说空载时正常就应该考虑负载造成的问题).

网友G:
铁芯有剩磁不可能有5秒延时释放.而且新的上去一样,检查一下刹车是否可靠?重物惯性造成的延长下滑不一定是电气问题(你说空载时正常就应该考虑负载造成的问题).同意7楼观点。

网友H:
应该是接触器本身的问题,换个牌子的试试

网友I:
交流接触器铁心上一般都有短路环可能是断了或是掉了,剩磁了。有条件换短路环,

网友I:
我是说有条件换铁心,

网友J:
如果是换了新的接触器也不行的话,好像是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K:
在按下停止按钮后测一下线圈两端还有没有电压。

网友L:
我也认为是电路有问题.接触器要是换了新的还是不行的话.要么就是负载

网友M:
像是行车的刹车盘松了,与接触器物管。紧到用8成力可以搬动就好了。不排除齿轮箱的联轴器磨损问题哈。(故障现象描述:空载正常,吊上重物后,松开电钮,能听到,电机发出的堂的声音,但重物继续下滑)

网友N:
我单位的行车也出过这种问题,把接触器全换了一遍,还是不行,最后才发现是行车的控制手柄里有油污,擦拭后正常,你也可以试一次

网友O:
李寒,看来你还满有经验的,我觉得你是四川的,顶一个!

网友P:
应该是接触器的问题的问题把
时间长并且使用比较频繁接触器的触点老化或是是氧化了

如果都不行那就是控制回路的问题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N:
我单位的行车也出过这种问题,把接触器全换了一遍,还是不行,最后才发现是行车的控制手柄里有油污,擦拭后正常,你也可以试一次
同意sx68420看法!

网友R:
我觉得问题应该出在电动葫芦制动上。

网友S:
你应该确定一下,到底是电动葫芦的问题还是电器的问题,这种故障一般是电动葫芦抱闸过松所致.

网友O:
电动葫芦刹车调节对新手来说,八成力不好把握,我介绍一点经验:调到刹车盘用手刚好盘不动即可。也可以吊重物,能制动,不打滑就好,不可调得太紧。

网友T:
应该是机械刹车装置的调整问题。

网友U:
楼主最主要的还是你个人呀。大家只能看你的故障描述来推理。猜测,还是只有你自个本人一步步的查出主要的故障来。
    一是,你原来使用时有这个故障吗/。
    二是,你安装的接触器是否符合电气本身的要求。
    三是,接触器的质量如何。
     四,各个电压是否正常。观察电机有没有故障。

网友V:
肯定是刹车装置的问题跟交流接触器无涉。

楼主:
原来没有这个故障
安装的接触器要求符合电气指标
接触器是得力西的
电源电压也没问题

网友W:
这种问题遇到过多次,严重的根本不能停机。主要就是接触器在出厂时在铁心接触面上涂抹的油脂太多,在使用前把油脂清除干净即可。当然也不能排除铁心存在磁饱和的现象。

网友N:
这个问题我也曾经在一个天车上碰到过,换接触器也不行,最后检查发现是手柄有问题,换一个后好了,你不妨也试试

网友X:
刹车装置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