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3):
一台西门子MM430,15千瓦的变频器,计划安装到水井泵房,泵房在地下,有些潮湿,说明书上说要求空气的相对湿度 ≤ 95%,无结露。不知道这种环境能不能适合变频器安装?怎样去评估环境的相对湿度 是否≤ 95%?

网友A:
这种环境肯定不适合,可以用一个湿度测试仪测试一下!一般变频器安装浩后都要在控制房安装一个湿度测试仪。

网友B:
要看安装环境温度和湿度的,温度决定是否结露,最好实际测一下。个人认为应该没有啥大问题!!!

网友C:
安装一湿度计就可以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台西门子MM430,15千瓦的变频器,计划安装到水井泵房,泵房在地下,有些潮湿,说明书上说要求空气的相对湿度 ≤ 95%,无结露。不知道这种环境能不能适合变频器安装?怎样去评估环境的相对湿度 是否≤ 95%?
所谓结露,就是在这个环境中的物体表面,有水滴现象附着。所以,看看你的安装环境是否有结露很容易。不推荐变频器安装在湿度大的环境。

网友E:
安全起见,还是把变频器安装在泵房的其他位置,再通过电缆接入泵房下面。

网友F:
电机不是很大,可以把变频器放到泵房外,用电缆连接。

网友G:
测湿度的仪器很好买啊
估计你说的地方够呛 那里也太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