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3):
各位网友:我是一名纺织厂电工,去年有一台梳棉机(东佳204型)PC数据丢失,无法开车,无奈只好拆下寄去生产厂家修理。请问:有什么办法用电脑复制正常使用的PC中程序,输入数据丢失的PC中?哪位大哥有高招,麻烦给小弟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机器是什么控制的,是工控机吗
还是一般的PLC
感觉要是PLC好搞一些

网友B:
如果是PLC且型号不是太老的话,是可以用电脑连机把程序备份到电脑上;

网友C:
你说的PC就是PLC吧,那就要用编程电缆和对应的编程软件

网友D:
现在一般的plc都可以用电脑备份其程序,但是大多要密码,可向厂家索取

网友E:
PC数据丢失,pc电池过期了吗?早期PLC就叫PC,我看就是PLC。注意换电池,电池寿命一般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