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3):
请求高手,在触摸屏中显示的数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动转换到EXCEL中?或能把触摸屏中的数据能保存在EXCEL中。

网友A:
你用的HMI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

网友B:
西门子的有这个功能!其他的没有用过,楼下的有知道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HMI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
GT15**-V。是三菱的。每一种品牌和型号都不一样吗?

网友A:
三菱的话如果PLC也是三菱的,可以直接从PLC上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话如果PLC也是三菱的,可以直接从PLC上读;

谢谢你的回答。PLC也是三菱的,那要怎么样才能自动读到EXCEL中呢?

网友C:
方法有多种,触摸屏中可以加CF卡,把数据保存到卡中,卡中数据可以在电脑上读出
另一种,触摸屏中的数据是从PLC读的,所以可以直接读PLC的,三菱有简单的软件通过设置就可以用EXCELL读到PLC的数据,你可以看下这个说明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76513

网友A:
用GOT的穿越功能,电脑连上人机时可以与PLC通讯,不需要电脑直接连上PLC;
电脑上安装三菱MX Sheet软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有多种,触摸屏中可以加CF卡,把数据保存到卡中,卡中数据可以在电脑上读出
另一种,触摸屏中的数据是从PLC读的,所以可以直接读PLC的,三菱有简单的软件通过设置就可以用EXCELL读到PLC的数据,你可以看下这个说明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76513
你好,请问需要怎么设置呢?我下载到了,就不了,不知道那里需要设置?

网友C:
通讯要进行设置,还要设置读取哪些地址的设置
下载个MX Sheet的手册看下,里面有每步操作的说明

网友D:
每个品牌和型号都是不一样的,一般是要用PLC来实现的,或是用触摸屏的软件

网友E:
个人觉得 用CF卡比较简单和方便,保存成CSV文件,用EXCEL直接就能读。通用性也好。

网友C:
CF卡不好实时看到数据
用MX Sheet基本上可以实时看到数据,而且也可以保存成文件

楼主:
非常感谢fumz78,ZCMY的帮助!
同时有谁知道哪里有MX Sheet 1.03D 以上版本可以小载告诉我,或发我一份谢谢大家!QQ99283097。邮箱:zmxio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