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3):
各位前辈好:
    小妹不慎在编辑之初把GP型号选择错了,将 2500选成2600,后来发现,保存成2500,再次打开发现一部分图显示不出来了,郁闷,这可是一天的心血啊
请问有什么便捷的方法复原?刚接触PRO FACE,呵呵,请前辈们指教啊

网友A:
呵呵;GP2600是12寸的,分辩率800X640;
2500是10寸的,分辩率:640X480;

网友B:
你可以把GP2600的画面缩小一点再转成GP2500的,如楼上所说分辨率不一样.

GP3000系列的产品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把程序发给2楼的GG,他会帮你转好的,哈哈

网友C:
新建一个工程,把画面复制过去,再缩小一点就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新建一个工程,把画面复制过去,再缩小一点就差不多了
先缩小再转还差不多.
你的方法是不行的.

网友A:
只有把画面限定在640X480分辩率的范围内才行;
你把每页对应的控件都缩小吧;

楼主:
呵呵,是这样的,现在有的画面显示不了。可以再用2600打开吗?好像不行的感觉。。。。。

楼主:
即使缩小了,也不行,因为边上的和中间的画面没有连在一起、、、是一些流程图

楼主:
另存为2600,缩小,在存为2500.。。。。

网友B:
流程图的话可以把CAD的图转换过来的,不需要自己慢慢画的.

楼主:
我把流程图(不含阀、位开关)画好,保存为DXF文件,然后转换为PRW,但为什么打开后是一片空白呢?又是请教....
多谢了

楼主:
难道是不能用多线段?我基本上都是用多线段画的

楼主:
没人说话。。。

网友A:
呵呵;小的分辩率下的程序可以输入到大尺寸的屏内;反之是不行的;
流程图可以放到CAD内缩小后再导入;

楼主:
同志们,DXF转换后严重变形,我放弃了,重新老老实实的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志们,DXF转换后严重变形,我放弃了,重新老老实实的画吧
你真是个好同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