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电路的应用总结

楼主(2009-02-03):
rc电路在模拟电路、脉冲数字电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由于电 路的形式以及信号源和r,c元件参数的不同,因而组成了rc电路的各种应用形式:微分电路 、积分电路、耦合电路、滤波电路及脉冲分压器。关键词:rc电路。微分、积分电路。耦合电路。在模拟及脉冲数字电路中,常常用到由电阻r和电容c组成的rc电路,在些电路中, 电阻r和电容c的取值不同、输入和输出关系以及处理的波形之间的关系,产生了rc电路的 不同应用,下面分别谈谈微分电路、积分电路、耦合电路、脉冲分压器以及滤波电路。
1. rc微分电路
  如图1所示,电阻r和电容c串联后接入输入信号vi,由电阻r输出信号vo,当rc 数值与输入方波宽度tw之间满足:rcw,这种电路就称为微分电路。在 r两端(输出端)得到正、负相间的尖脉冲,而且发生在方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如图2 所示。

  在t=t1时,vi由0→vm,因电容上电压不能突变(来不及充电,相当于短 路,vc=0),输入电压vi全降在电阻r上,即vo=vr=vi=v m 。随后(t>t1),电容c的电压按指数规律快速充电上升,输出电压随之按指数规 律下降(因vo=vi-vc=vm-vc),经过大约3τ(τ=r × c)时,vcvm,vo0,τ(rc)的值愈小,此过程愈快,输出正 脉冲愈窄。
  t=t2时,vi由vm→0,相当于输入端被短路,电容原先充有左正右负的电压v m开始按指数规律经电阻r放电,刚开始,电容c来不及放电,他的左端(正电)接地 ,所以vo=-vm,之后vo随电容的放电也按指数规律减小,同样经过大 约3τ后,放电完毕,输出一个负脉冲。
  只要脉冲宽度tw>(5~10)τ,在tw时间内,电容c已完成充电或放电(约需3 τ),输出端就能输出正负尖脉冲,才能成为微分电路,因而电路的充放电时间常数τ必须 满足:τ<(1/5~1/10)tw,这是微分电路的必要条件。
  由于输出波形vo与输入波形vi之间恰好符合微分运算的结果[vo=rc( dvi/dt)],即输出波形是取输入波形的变化部分。如果将vi按傅里叶级展开 ,进行微分运算的结果,也将是vo的表达式。他主要用于对复杂波形的分离和分频器 ,如从电视信号的复合同步脉冲分离出行同步脉冲和时钟的倍频应用。
2. rc耦合电路
  图1中,如果电路时间常数τ(rc)>>tw,他将变成一个rc耦合电路。输 出波形与输入波形一样。如图3所示。

  (1)在t=t1时,第一个方波到来,vi由0→vm,因电容电压不能突变(vc=0),vo=vr=vi=vm。
  (2)t1>tw,电容c缓慢充电,vc缓慢上升为左正右负,v o=vr=vi-vc,vo缓慢下降。
  (3)t=t2时,vo由vm→0,相当于输入端被短路,此时,vc已充有左 正右负电压δ[δ=(vi/τ)×tw],经电阻r非常缓慢地放电。
  (4)t=t3时,因电容还来不及放完电,积累了一定电荷,第二个方波到来,电阻上的电 压就不是vm,而是vr=vm-vc(vc≠0),这样第二个输出 方波比第一个输出方 波略微往下平移,第三个输出方波比第二个输出方波又略微往下平移,…,最后,当输出波 形的正半周“面积”与负半周“面积”相等时,就达到了稳定状态。也就是电容在一个周期 内充得的电荷与放掉的电荷相等时,输出波形就稳定不再平移,电容上的平均电压等于输入 信号中电压的直流分量(利用c的隔直作用),把输入信号往下平移这个直流分量,便得到 输出波形,起到传送输入信号的交流成分,因此是一个耦合电路。
  以上的微分电路与耦合电路,在电路形式上是一样的,关键是tw与τ的关系,下面比 较一下τ与方波周期t(t>tw)不同时的结果,如图4所示。在这三种情形中,由于电 容c的隔直作用,输出波形都是一个周期内正、负“面积”相等,即其平均值为0,不再含有 直流成份。
  ①当τ>>t时,电容c的充放电非常缓慢,其输出波形近似理想方波,是理想耦合电路。
      ②当τ=t时,电容c有一定的充放电,其输出波形的平顶部分有一定的下降或上升,不是 理想方波。
  ③当τ
3.   rc积分电路
  如图5所示,电阻r和电容c串联接入输入信号vi,由电容c输出信号v0,当rc   (τ)数值与输入方波宽度tw之间满足:τ>>tw,这种电路称为积分电路。在
电容c两端(输出端)得到锯齿波电压,如图6所示。

(3)t=t2时,vi由vm→0,相当于输入端被短路,电容原先充有左正右负电 压vi(vi>tw是本电路必要条件,因为他是 在方波到来期间,电容只是缓慢充电,vc还未上升到vm时,方波就消失,电容 开始放电,以免电容电压出现一个稳定电压值,而且τ越大,锯齿波越接近三角波。输出波 形是对输入波形积分运算的结果,他是突出输入信号的直流及缓变分量,降低输入信号的变化量。
4.   rc滤波电路(无源)
  在模拟电路,由rc组成的无源滤波电路中,根据电容的接法及大小主要可分为低通滤波 电路(如图7)和高通滤波电路(如图8)。
  (1)在图7的低通滤波电路中,他跟积分电路有些相似(电容c都是并在输出端),但 他们是应 用在不同的电路功能上,积分电路主要是利用电容c充电时的积分作用,在输入方波情形下 ,来产生周期性的锯齿波(三角波),因此电容c及电阻r是根据方波的tw来选取,而 低通滤波电路,是将较高频率的信号旁路掉(因xc=1/(2πfc),f较大时,xc较 小,相当于短路),因而电容c的值是参照低频点的数值来确定,对于电源的滤波电路,理 论上c值愈大愈好。
  (2)图8的高通滤波电路与微分电路或耦合电路形式相同。在脉冲数字电路中,因rc与脉 宽tw的关系不同而区分为微分电路和耦合电路;在模拟电路,选择恰当的电容c值, 就可以有选择性地让较高频的信号通过,而阻断直流及低频信号,如高音喇叭串接的电容, 就是阻止中低音进入高音喇叭,以免烧坏。另一方面,在多级交流放大电路中,他也是一种 耦合电路。
5.   rc脉冲分压器
  当需要将脉冲信号经电阻分压传到下一级时,由于电路中存在各种形式的电容,如寄生电容 ,他相当于在负载侧接有一负载电容(如图9),当输入一脉冲信号时,因电容cl的 充电,电压不能突变,使输出波形前沿变坏,失真。为此,可在r1两端并接一加速电容 c1,这样组成一个rc脉冲分压器(如图10)。
  (1)t=0+时,电容视为短路,电流只流经c1,cl,vo由c1和cl分压得到:

      但是,任何信号源都有一定的内阻,以及一些电路的需要,通常采取过补偿的办法,如电视 信号中,为突出传送图像的轮廓,采用勾边电路,就是通过加大c1的取值。
求rc电路的放电时间为1分锺,电压从9v降到5v.放电电流为300ma左右,选择最佳的的r值和c值。
      rc电路的放电方程是:uc=us*e-t/rc,其中,us=9,uc=5,t=60,代入公式可求出时间常数rc的值,现在关键的就是要确定r和c的值了,它只能通过你所要求的放电电路来选择了,由放电电流公式:i=c*du/dt,再将此公式代入上面的公式中可得:i=-us*c/rce-t/rc,将c看成一个未知参数,然后作出i-t曲线,计算出该曲线与直线i=300所围成的面积,这个积分上下限为t=0-60,去使面积最小的c值就可.

网友A:
精彩 文章,谢谢 贡献

网友B:
很好的文章,值得收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