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3):
要设计光纤自动缠绕的硬件除了PLC,电机,传感器,需不需要用到变频器?
具体硬件都需要什么啊?
请高手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没有接触过这种设备,先要说一下你的设计原理,这种机应该比其它绕线、收线机难做多了。

网友B:
应该需要的吧,用于张力控制

网友C:
控制速度的话用变频器;
搞张力还是用张力控制器;

网友D:
可以用变频器或伺服电机或直流电机。

网友E:
光纤比较脆弱,张力控制不好,衰减比较大,我接触过光纤缠绕机,主要是有放线,张力控制装置,收线和排线。用伺服吧。同时你应该在PID上下功夫吧

楼主:
张力传感器用于控制缠绕中的张力大小。
主要就是想设计光纤涂上胶以后下边的光纤收集过程。光线从拉丝塔上下来以后先要经过几个转轮,转轮上有张力传感器控制张力,然后再接到缠绕光纤的转轮上。由变频器控制转轮速度。可是具体实现过程我不是很清楚。
高人们能给我讲一下这个过程吗?具体一些的。

网友F:
多雇个工人,手工缠绕,真正的人工智能哦!

楼主:
要的就是不用人手操作啊。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