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3):
我司OMRONPLC,CQM1,CQM1H,都有9针串口,这口和人机介面相连,这9针口和电脑9针口相连做编程电缆可以吗?PLC     电脑 2——2,3——3,4——8,5——7,9——5,这样做编程电缆可以吗?

网友A:
CPU11上面只要编程口;
CPU21及以上才带有RS232口;  可以用XW2Z-200S-V的电缆;
编程口连接CQM1用CQM1-CIF02的电缆或CPM1-CIF01通讯模块;
编程口连接CQM1H用CS1W-CN226的电缆或CPM2C-CIF01通讯模块;

网友B:
有232口得 是可以得 做线可以得

网友C:
lz接线基本对,
但少2个短封线
PLC:7-8
PC:4-6

网友D(2009-03-12):
楼上说的感人!谢谢你!

网友D:
谢谢你的点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