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09-02-03):
用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时,电机发热严重,有无办法解决?

网友A:
你换成变频电机试一试,变频器输出有很大的谐波,普通电机肯定不行!

网友B:
电机过电流吗,满载工作吗,如不过电流,温度不超五十度好像没事,

网友C:
普通电机没有冷却风扇,你若不换电机的话可以在电机旁边放个风扇来吹。

网友D:
应该是电机有问题,以前我们厂也用过,都没这问题

网友E:
加独立的冷却风机

网友F:
我们也有普通的电机和变频器一起用,也经常在低频和高频率下使用,工作时间也长,没有出现你说的现象,用起来也稳定,所以认为是你的电机本身有问题或是选小了或是负载太大等。

网友G:
负载太大了

网友H:
如果高速应该没问题
但是低速时电机就完蛋了
另外也没有这样安装使用的
错误的用法不提倡

网友I:
电机强制风冷,调整载频率,调整传动比最好让电机工作在40-50HZ范围。

网友J:
如果是在低速段长期运行要考虑给电机强制风冷;
另外调整载波频率会对电机发热有影响;

网友H:
最好的方法就是换成变频电机
别的方法只能给你救救急!

网友K:
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降低一点。

网友L:
是不是频率设的太低,电机风扇转的慢,散热差
另外加个电机

网友M:
如果你的电机是2极的,可以把电机的本体风扇换成4、6极的试一下。如果不行加个冷却风机吧!简单可靠。

网友N:
首先要看电机有多大
大电机不宜长期运行在低频状态
建议使用强迫风冷

网友O:
普通电机长期运行在较低的频率下,电机就会发热较严重,可以采取强制风冷的方法散热,或者更换为变频电机。

网友P:
若不调速实在不行换软启动控制

网友Q:
电机发热的问题:1、运行频率过低,2、电机散热不好。解决办法:、1、条件可以就增加运行频率;2、换变频电机或外加散热风扇。
有需要Q我:603037506

网友R:
l楼主工作状况没告诉我们,不好判断。
1.负载情况
2.电机功率转速情况

网友S:
转速太低,或者是转矩补偿过高。

网友H:
普通电机肯定是要发热的啊!
如果高速可能会好点

楼主:
电机功率回复
75KW美国进口电机,ABB变频器。

网友T:
你的电机发热可能是

负载过重,或者你所选的输出频率过低。

变频器输出低频时电流是相当大的,可以试一下把频率调的高一些。

网友U:
电流过大,用变频电机应该好一些吧

网友V:
我以来抛砖引玉.如果排除外界因素的前提下,电机发热你可以适当降低载波频率和转矩提升看看.

网友W:
电机发热怎么问题
使用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在低频时电机转速慢,电机容易发热。

网友X:
电机要强制风冷,加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