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堡故障列2

楼主(2009-02-03):
:海德堡故障列2: (阅43)
---------
海德堡故障列2:
机型:海德堡GTO520-4.
产地:GERMANY
故障表现:点车正常..开长车时继电器狂跳..无法启动..
...................................................
检查..继电器正常..该机继电器为24V控制220V带动交流接触器达到控制目的..
变压器24V输出正常..220V输出正常.
注:该机无任何保险融丝一类的东西..只有几个空气开关..
.0..0.0.0.0.....
最后发现..该故障有可能是短路引起..检查24V电对机壳短路.故障点在机器中间电箱连接处..故障原因是因为老鼠咬破电线.
更换电线..故障排除..

网友A:
看来鼠灾也是我们考虑故障的因素啊
你说杂就不电死它呢?

网友B:
应该能测量出来,线圈两端无24V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