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3):
各位大侠!!,本人菜鸟,怎样在S7-300中实现求出一个流量值在5分钟之内的平均值,或者10次采样值的平均值?不胜感激!!!给您鞠躬了!!!。

网友A:
用一个加法,s初始值0.加上采样的数值,送给s,每次加完让另一个变量s2从零加1一次。最后用s除s2就可以。

网友B:
或者用堆栈的方法作,或用中断做,你都试试吧,哪个好用一些

网友C:
来说说10次采样值的平均值的一种方式:
1、使用100ms的中断或者任务
2、在中断和任务中,定义1个组对象变量,包括10个变量的组对象
3、每进入一次中断或者任务,就逐步赋值给一个组对象内的变量,同时对组对象内的10个变量求平均值

网友D:
没用过300的,好像有的PLC模拟量模块可以设置采样时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加法,s初始值0.加上采样的数值,送给s,每次加完让另一个变量s2从零加1一次。最后用s除s2就可以。
我一般也用这个方法来做。

网友F:
2楼说的对

楼主:
感谢诸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