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载OL问题

楼主(2009-02-04):
在此想提问两个问题:
1.变频器的过载故障OL一般说明是说电流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造成的,那么是不是只有这一种情况造成变频器过载呢??电机过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如温度过高造成,但是一般的变频器都把电机过载和变频器过载分离了,所以变频器过载和电机过载是可以分开考虑的,会不会当在某个频率下,电机的机械特性发生变化,使得此时产生的电磁转矩无法带动负载了,此时是不是也是OL的出现范畴呢??
2.OC OL等都与过载有关,而过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电流的检测来辨别的,那么OC与OL对于变频器来说辨别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呢?

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温度过高的话报警代码是与过载分开的;

网友B:
变频器的过载OL,是变频器三相输出端U,V,W的电流互感器检测信号经后续电流信号电路处理报与微控制器的;根据过载程度的不同,报出电机或变频器故障。在有地载信号检出时,变频器并不马上采取停机动作,而是实施降频降流等措施,无效后再停机保护,据过载程度的不同,保护动作时间也有所差异;OC故障为驱动IC返回的报警信号,当变频器输出电流大于2倍以上时,或IGBT模块损坏,造成IGBT管子导通时的有异常的管压降时,驱动电路向微控制器发送OC信号,变频器迅即停机保护,无延时。
有的变频器,在检测到过电压时,也可能会报出OC信号,提示问题的严重性。这个OC信号有点名不符实了。

网友C:
电机过载是可以运行一段时间的,而变频器则不行。

网友D:
有时报警区分的不明显,要根据具体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