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设技方案

楼主(2009-02-04):
我厂要对照明进行时控技改,要求8点自动开灯,夜里9点自动关灯。电流80安。原来我想用电脑钟加接触器的。但是共有30个配电室这样改,成本很高。
   记得有个接触器无声运行的电路,好像是用双向晶闸管来代替接触器,请教各位网友,这样做可以用在我的电路上吗?它的成本和效果如何呀?
    如果这样不行的话,请大家帮我设计一个最经济可行的电路好吗?谢了!!!
        具体是这样的:总空开是ABB的产品,由于它接有消防联动,所以只能在它以下技改。每个配电室的灯,分为两路开启,一路提前另一路三秒

网友A:
市场上有卖这种时钟控制器或者用单片机自已搞

网友B:
555定时器+单片

网友C:
你是30个配电室用一个控制器还是每个配电室用一个控制器?无声运行可以使用可控硅,也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对控制器有什么具体要求,说的详细点,才好帮你哦!

网友D:
有一种东西叫星期时间制,可以编写多段时间,体积大小和以前的BB机差不多

网友E:
你说的是固态继电器,这么大电流的,要注意散热的

楼主:
是三十个配电室每个配电室都得做一个电路。我知道市场上有卖那种时控钟的,20多块钱一个,再配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达到控制目地,但是,这样,就必须有60个60安的交流接触器,成本就很高,公司肯定通不过的,公司肯定让我们人工开关灯。我想的是,是不是可以用三个双向晶闸管,来代替一个交流接触器?如果这样可行的话,能通过约40安电流的晶闸管,做成的这个电路,成本大约是多少?

网友F:
[讨论]
好的双向晶闸管就不用钱了吗?
我是说用它也要成本的........

网友G:
楼主怎么非要30个配电室的灯必须接在一起呢,为什么不分开进行接啊,这个就没有怎么搞清楚了,30个加在一起有80A,电流还是很大的也,不怕出安全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