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复位

楼主(2009-02-04):
回原点,我现在想先让轴往一个方向走,然后当撞击到终端时候,伺服电机给PLC个转矩限位信号,然后PLC控制电机往返走,检测第一个Z相信号停止,这样回原点,有问题吗?我是个新手,谢谢大家了

楼主:
现在我做的方法是撞击到终端就停止,但是这样做实际运行,发脉冲走的距离有偏差的,而且如果一直停止再终端感觉也不是很稳定,所以打算用上面种办法

看了贴多少给点我意见啊

楼主:
关于原点
你们做过的给点经验我啊
好的方法也可以啊
我现在手上就PLC和伺服

网友A:
没做过这么复杂的,一般都是按给定的指令去做的
如果要像你这样做,没有专门的指令,那就要按自已的要求一步步编写程序了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呢

网友B:
每次撞击时的形变不一样,你不要用伺服的限位信号,那样有可能不准,用一个光电来限位比较好,初始点也可以用光电来定位,给伺服编程里面好像有寻原点的指令,你可以直接调用,

楼主:
手上没有传感器啊,就PLC和伺服
你们平常怎么做的?在没有传感器的前提下

楼主:
用的台达的PM,台达PM 系列主机为高速定位、双轴线性及圆弧补间多功能可程控器
里面的有个原点复位命令,但是这个命令需要近点信号,我没有传感器,就拿了转矩限位当了近点信号,结果是不行啊,因为接收到转矩信号后减速到很慢的速度,但是我是撞了后再走,结果就报警了。。过载

网友C: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A:
没近点信号,那就安装一个,程序中要用到,就不要去省了

楼主:
近点信号如何安装?我没接触过,还有我1楼上说那方法可行吗?

网友A:
近点信号就是一个行程开关接到PLC,最好用感应区域稍长点的,以便从高速有一定的时间减到爬行速度
没必要按1楼的那样去做

楼主:
可是我什么都没啊。。。就PLC和伺服,郁闷的,老板说这样就搞的定的。。折磨死我了
所以我就想1楼的方法了啊

之前的方法做的是碰到转矩限位就停止的(用的命令需要近点信号,可我没,我就靠碰到转矩限位在程序里来模拟了个近点信号)

结果误差

我刚测试完误差

误差是慢慢变大的

发的脉冲越多,误差越大

我用的是皮带带动电机的

我想是不是那原因,但是2个轴误差基本一样,我想不会这么巧,所以不太觉得是机械问题

请高手指教
谢谢了

网友A:
一个开关没有,买一个就可以了,老板对一个开关都要卡的这么紧吗
这样还怎么做事

楼主:
因为他觉得没那个也可以做,欺负我新手。。。。不过我们老板是很黑,我想这次搞不定我就跳槽了

楼主:
这是台达回原点的图[贴图]
这是台达回原点的图,如图的话,假如我搞个行程开关,撞到了,出来近点信号了,但是如图的话必须要继续向前的,那不就要报警了啊

图我回复贴不了,我去重发个贴图

网友A:
碰到近点信号不会报警的,不会影响继续走的,要走到离开近点信号
你这台达的看图示还要计算零点信号

楼主:
近点信号怎么安装呢?安在哪?是不是就搞个光电传感器在一边,当回归时候遇到输出信号走过消失

网友A:
安装的位置没什么特别要求,一般是靠近原点的地方,因为近点信号消失后回归动作就基本上就要停止了
光电、机械式的都可以,就是一个信号

楼主:
到这,这个用这近点信号的方法明白了

但是现在没,估计买不成

我手上有个单轴机械手,YAMAHA的,我拆了看了下,它采用的就是撞击式回原点
这种回原点的原理是怎么样的啊?可否讲下

楼主:
这撞击式是不是我1楼说的啊?

网友D:
用原点回归指令做就可以了。不知道你具体用什么型号的PLC(各种PLC都有这类指令,也许叫法不同但都能起到原点定位的作用)?

网友E:
不用这样的
你用的是什么控制系统,直接有碰到,转矩到就回原点的

网友A:
撞击式的没听说过,不要搞那么复杂,直接用PLC提供的指令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的台达的PM,台达PM 系列主机为高速定位、双轴线性及圆弧补间多功能可程控器
里面的有个原点复位命令,但是这个命令需要近点信号,我没有传感器,就拿了转矩限位当了近点信号,结果是不行啊,因为接收到转矩信号后减速到很慢的速度,但是我是撞了后再走,结果就报警了。。过载
可不可以这样:
在撞后先停止
设置一个延时时间
再往回走

网友G:
和速度也有关系,如果撞击到开关,速度太快也停不下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