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漏水问题

楼主(2009-02-04):
本人现安装一抽水机,当通电运行时,电机底部会漏水,漏水部位正是一颗螺丝锁附处,可是该螺丝又拧紧了。不抽水的时候不会漏水,打开电机侧面的端盖,发现里面的圆形橡胶圈没有坏,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初步怀疑是叶轮附近的密封不好,可是又不敢肯定。听说水泵的密封有机械式和盘根式,如何在外观上分出这台水泵是机械密封还是盘根密封呢?

网友A:
应该是盘根式密封的,你拧开漏水处的螺丝,即可看到里面里面的密封填料。
重新加装填料即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B:
水泵使用多长时间了?
应该是楼上所说的原因,重新加装填料吧

网友C:
应该从外观上看不出来吧,需要拆开来看的

网友D:
最好拆开检查一下,解决问题要多动手,多观察,多思考。

网友E:
上面要是有压盖的话就是盘根的没有就是机械密封!

网友F:
二楼楼主说的很好,重新加装密封材料。

网友G:
重新填装填料

网友H(2012-09-06):
引用 网友G:
重新填装填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