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1SCH PLC说明书

楼主(2009-02-04):
请教大虾们:那里能下到A1SCH PLC中文说明书啊?谢谢!

网友A:
A的太老了,不好找
以前看到过一些印刷出的A的模块的手册,多数都是英文的
通过供应商向三菱要看看,可能会找到些

网友B:
呵呵;
型号应当是A1S-CPU、A1SJ-CPU、A1SJH等;
A1SCH不对;

网友C:
我根本就没听说过这种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