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电气问题

楼主(2009-02-04):
直流电机怎么有三颗线?

网友A:
你说的三条线是哪里的三条线,是不是接线盒里的

网友B:
其中两根接电源线,还有一根接电容,电容的另一根线并到电源的其中一根上.接的时候看看电压是不是对啊,接了后如果反转就把线掉换一下.

网友C:
如果不是楼上所说的情况,就是一零一火一地三根线。

----------------------------------------------------------------
直流电机连火线、零线都搞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中两根接电源线,还有一根接电容,电容的另一根线并到电源的其中一根上.接的时候看看电压是不是对啊,接了后如果反转就把线掉换一下.
[/quote
楼主说的是直流电机,应该是不需要电容的。

网友D:
其中一根是接外壳的!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其中一根是地线吧!!!!!!!!!!!

网友F:
额定电压是不是220V的?是的话就是二楼说的哪样了,有一条线是串电容的,做启动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中两根接电源线,还有一根接电容,电容的另一根线并到电源的其中一根上.接的时候看看电压是不是对啊,接了后如果反转就把线掉换一下.
[/quote
楼主说的是直流电机,应该是不需要电容的。

我也认为直流电机没有电容的吧,单相交流电机才有的
是不是楼主你没有看准确

网友H:
直流电机有三根线?不好回答,请把直流电机的类型报上来(如串励电机,他励电机等)!

网友I:
如果是直流电机的话有一根接外壳,交流电机一根接电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直流电机的话有一根接外壳,交流电机一根接电容!
同意此说法。

网友K:
一根励磁线、一根电枢线、一根公共线。他励电机。

网友L:
L火线
N零线
E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