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4):
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  型号:JKG-10A   手动每组补偿都正常  自动不是不补就是反应慢

质量

网友A:
不像是补偿器的问题,取样互感器变比对称吗,一定要穿在进线的前端,设定要正确,

网友B:
如果你的功率因数本身就很高,他也会不补的哦!如果只是补的慢,请将补偿时间调小一些。如果纯粹是不补,查下电流取样信号接对了吗,或者电压与取样信号的相序是否接错了?

网友C:
应该是控制精度比较低。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控制时间没有调好哦。实在不行就另外找一个换一下看。你们厂里应该不会只有一个电容柜三。

网友E:
还有一个可能,就电压太高了,大于410V,这就需要调变压器分接开关,是电力部门事了

网友F:
1.功率因数本身就很高   2.电压太高  3.如果是新装的就是电流取样没取好.

网友G:
设定值可能没有设定好

网友H(2009-04-07):
楼上正解

网友I:
是控制时间没有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