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急

楼主(2009-02-04):
谁知道ABB变频器故障信号:BRAKE L FT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具体是哪个系列的?
你的字体也太小了,都看不清楚

网友B:
我在ACS800上找不到这个故障,你是什么系列的变频器

网友C:
应该是制动电阻或者制动斩波器方面的故障,你最好咨询一下ABB技术支持部门!

网友B:
可能是制动电阻方面的系统故障。楼主是不是把故障代码写错了啊,应该是BRAKE FLT吧。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4楼说的很对 着急打错了,是FLT,我也找到了,是停机时制动降落时间长于BRAKE long FT的时间延时发出的报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