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选择

楼主(2009-02-04):
我做了一个工程,一共12个电磁阀,我选择的电磁阀对水质要求很高,刚开始调试时没有冲洗管道,堵塞了电磁阀。有没有电磁阀对水质要求不高的。推荐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应该从处理水质上入手,不应从换阀来解决,你还是先冲洗管道或把水过滤吧。

网友B:
可以使用气动换向管道阀

网友C:
只用过气动的电磁阀
还没用过控制水的
可能对水质的要求也比较高吧!

网友D:
用角座阀啊,我用的就直接装在自来水上面,连过滤器也省了,用了2 ,3年了也没坏过,很好用的。

网友E:
你的电磁阀是几通的,一般两通的还可以
在管道中加一个过滤器

网友F:
过滤器是一定要加的,我也觉得不应该换电磁阀。

网友G:
加过滤器 再用软化水循环
这下没问题了吧

楼主:
没加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