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4):
数控机床维修的基本要求3
⑺ PLC使用与编程说明
它是机床中所使用的外置或内置式PLC的使用、编程说明书。通过PLC的说明书,维修人员可以通过PLC的功能与指令说明.分析、理解PLC程序.并由此详细了解、分析机床的动作过程、动作条件、动作顺岸以及各信号之间的逻辑关系,必要时还可以对PLC程序进行部分修改。

机床主要配套功能部件的说明书与资料
在数控机床上往往会使用较多功能部件如数控转台、自动换刀装置、润滑与冷却系纽排屑器等。这些功能部件,其生产厂家一般都提供了较完整的使用说明书,机床生产厂家应将其提供给用户,以硬功能部件发生故障时进行参考。

以上都是在理想情况下应其备的技术资料,但是实际维修时往往难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在必要时,维修人员应通过现场测绘、平时积累等方法完普、整理有关技术资料。

这是维修人员对机床维修过程的记录与维修的总结
·
最理想的清况是:维修人员应对自己所进行的每一步维修都进行详细的记录,不管当时判断是否正确。这样不仅有助于今后进一步维修,而且也有助于维修人员的经验总结与水平的提高。

1.2.3上具及备件的要求

合格的维修工具是进行数控机床维修的必备条件,数控机床是精密设备,它对各方面的要求较普通机床高,不同的故障,所需要的维修工具亦不尽相同。作为常用的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类

L.常用仪表类

数字万用表
数字万用表可用于大部分电气参数的准确测量,判别电气元件的胜能好坏

数控机床维修对数宇万用表的基本侧量范围以及精度要求一般如下

交流电压:200mV~700V,200mV档的分辨率应不低于100µV。

直流电压:200mV~1000V 200mV档的分辨率应不低于100µV

交流电流::200µA~20A, 200µA档的分辨率应不低于0.1µ

直流电流:20µA~20A,  20µA档的分辨率应不低于0.01µA

电阻:    200Ω~200MΩ,200Ω档的分辨率应不低于0.1Ω

⑥ 电容:    2nF~20µF,2nF档的分辨率一股应不低于1PF。

⑦ 晶体管:  hfe:0~1000。

具有二极管测试与蜂鸣器功能。

数字转速表
转速表用于测量与调整主轴的转速,通过测量主轴实际转速,以及调整系统及驭动器的参数可以使编程的主轴转速理论值与实际主轴转速值相符它是主轴维修与调整的测量工具之一。

示波器
示波器用十检测信号的动态波形如脉冲编码器、测速机、光栅的输出波形,伺服驱动、主轴驱动单元的各级输入、输出波形等,其次还可以用十检测开关电源显示器的垂直、水平振荡与扫描电路的波形等。

数控机床维修用的示波器通常选用频带宽为10~100MHz 的双通道示波器。

相序表
相序表主要用于测量三相电源的相序,它是直流伺服驭动、主轴驱动维修的必要测量工具之一。

常用的长度测量工具
长度测量工具(如:千分表、百分表等)用于测量机床移动距离、反向间隙值等。通过测量,可以大致判断机床的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加工精度等.根据测量值可以调整数控系统的电子齿轮比、反向间隙等主要参数,以恢复机床精度。占是机械部件维修测量的主要检测工具之一。

2.常用工具类

电烙铁
它是最常用的焊接工其一般应采用 30W 左右的尖头、带接地保护线的内铁式电烙铁,最好使用恒温式电烙铁。

吸锡器
常用的是便携式手动吸锡器,也可采用电动吸锡器。

旋具类
规格齐全的一字与十字旋具各一套旋具以采用树脂或塑料手柄为宜为了进行伺服驱动器的调整与装卸,还应配备无感螺旋刀与梅花形六角旋具各一套。
数控机床维修的基本要求4

网友A:
学习了。非常好。我只是没有那么多的工具。单位不给买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非常好。我只是没有那么多的工具。单位不给买呀!
有些工具自己可以制起来,不一定非要公司来买,有工具维修时才方便,并且可以学习使用这些工具,增加自己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