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4):
【摘要】介绍了以三菱FX0NPLC为核心的温度控制系统在电镀生产线中的应用。简述了温度控制原理,论述了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案及其软硬件的实现方法。实践表明该方法简单易行,适应性好,可靠性高。

   【关键词】三菱;PLC;温度控制

   1.引言

   温度控制系统广泛运用在工业控制的各个领域,温控系统控制方法的好坏、运行性能的合适与否,直接影响到产品质量、运行效率等。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作为工业生产自动化三大支柱之一的可编程控制器(PLC),在温度控制系统中得到了有效的运用,为温控系统提供安全可靠和比较完善的解决方案[1]。在电镀生产中,除油槽、镀铬槽等特殊槽是有特定温度要求的。本文主要介绍FX0NPLC控制的电镀温度控制系统,由PLC作为核心构成的系统可方便地运用软件设置、调整参数,利用模拟功能模块和功能指令,在外围电路的配合下实现信号采集、A/D转换与处理。

   2.电镀温度控制系统设计

   如图1所示为电镀温度控制系统图,其中温度槽为除油槽、镀铬槽等特殊槽。

I/O分配:

   X0:开始控制

   Y0:故障显示Y1:电加热器

   2.1电镀温度控制原理

   电镀温度控制原理是:先通过测温电路将温度的变化转换成电压信号,再将电压信号输入到PLC模拟通道中,PLC通过指令读入模拟量,并转换成数字量,再通过比较指令将输入量与程序给定值相比较,从而作出相应的操作。若输入量小于给定值,则说明实际温度小于要求温度,PLC将接通加热接触器,开始加热;若输入值大于给定值,则说明实际温度大于要求温度,PLC将断开加接触器,停止加热。电镀槽内的温度高低由槽内热电阻丝控制,对电镀温度的调控就是对热电阻丝的通断电的控制。要加温,使热电阻丝通电;要降温,使热电阻丝断电。热电阻丝通断电由加热接触器控制。

网友A:
怎么发到“无所不谈”?把你转到“三菱论坛”了
什么时候的文章,FX0N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了,但控制思路还是一样的,

呵呵,要是原创的就给加分,做个好的标记了
更希望多发些原创的文章,分享经验

网友B:
能否把图贴上来啊?没有图看不好.

网友C:
呵呵;这是几年前的文章了,没有转贴完整,而且图片没有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