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4):
有一台4KW的ATV58三相变频器,原来用在制冷机上的,通过温度传感器来控制频率的,现在想改成手动电位器控制频率,请高手说说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A:
只要把电位器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就可以了

网友B:
不需要设置,电位器的信号转换成4~20mA电流信号后可以直接接到原来温控器的接线端。

网友C(2017-02-19):
请问怎么设置为0-10v呀?急问。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