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4):
星三角启动与自藕降压启动,两者除外部线路不一样外还有什么区别啊!为什么一般轻负载都采用星三角启动,而重负载都采用自藕降压启动,按原理上来说,两者都是起到了降压的作用,星三角每相线圈之间的电压为220伏,自藕降压取0.6的时候,降压后的电压也为220伏左右,每相线圈的电压是一样的,为什么所用的负载却不一样呢!

网友A:
不是轻负载,而是平方类的负载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B:
星三角启动转矩降为额定值的1/√3,而自耦降压启动不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C:
偶也学习了。以前总是以为自偶,是用在大电机上的。

网友D:
谢谢,学习了
星三角启动使用方便些

网友E:
自耦变压器的65%抽头起动与星三角起动效果一样,只是用80%抽头起动时,起动转矩大一些,但起动电流同样增大了。如果仅用65%的抽头就能起动,还不如用星三角简单而又低成本。

网友F:
星三角启动、自耦变压器启动都是降压启动,电机的转矩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65%抽头起动与星三角起动效果一样,但自耦变压器选择余地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