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4):
用过ABB acs800变频器的朋友不知遇到过如下的情况否?

在DTC控制的情况下,变频器在0速时运行很难维持0转速,具体表现在:观察变频器面板后发现,速度维持在“0 rpm”一段时间(通常2~3分钟甚至更少)后,会逐渐增加到8 rpm。同时观察电机轴也发现有转动(此时已带载)。

请各位大侠帮小弟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A:
我们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工作的需要,长期工作在0速状态,一直没有出现异常!你检查看是不是周围干扰太大,或者是接地不好!

网友B:
第一次使用变频器的时候有没有变时?

楼主:
辨识了.也很成功,控制逻辑肯定没问题,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C:
给定值与实际值没有规格化好,造成有差值,很小很小的,也会微转。可以通过偏置或者修正来解决。

楼主:
谢谢5楼的分析,但是我这边的0速是基于恒速位0时的0速,应该与给定无关吧

楼主:
我想补充一点,这种低速变化是波动的,即当转速从0升到8后,过几秒钟又回到0.

网友C:
提高速度调节器的放大倍数呢?

楼主:
是调节PID的P吗?回头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C:
是的,将P参数调高,看看效果如何?先看看现在的P参数是多少?如果超过10,那还不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好的,不管怎样还是谢谢你了!

楼主:
今天看了下 P参数是10
我听别人说他也用到台800的机器,但是他好像没碰到我这样的问题

网友C:
看看给定信号是怎么输入到装置的,是不是有噪声干扰?用屏蔽和接地还有电容滤波,将给定信号的波形处理好,应该能够消除你的问题。

网友D:
兄弟,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当时就咨询了ABB传动的技术人员,这个问题很正常.我用了很多ABB的变频器,许多都有这个问题,去咨询一下吧,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处理,很简单的,就是改几个参数,因为我好久不用了,现在忘记了改的那几个了

楼主:
有没有ABB传动的电话 谢谢了

网友C:
上网去查,百度去搜。很好找的。在百度输入关键词:ABB中国;进入ABB中国网站首页,找“各地办事处”,点击进入,找自己所在地区的办事处点击进入,即可找到你要的技术服务热线电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