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是电流互感器还是电流检测霍尔传感器

楼主(2009-02-04):
请问各位大侠,照片上输出端上那三个东西是电流互感器吗?还是电流检测霍尔传感器?还有底下的电路板的作用是测量与保护吗?
还有另一图片在IGBT上接的白色方块(圈子内)的电子元件是什么是功率模块吗?

网友A:
1图是电流检测霍尔传感器,电路板是按状那3个电流检测霍尔传感器到。
2图是电容

网友B:
这是什么牌子变频器?

网友C:
白色方块(圈子内)的电子元件应该不是什么是功率模块,功率模块也不能是两个呀,但看起来也不太像电容。你最好看看上面有没有电容的参数和单位什么的,确认一下。

楼主:
继续请教
是三个白色方块的电子元件,每个IGBT上都有,图片只照出两个,继续请教。是罗克韦尔产品AB400变频器。

网友D:
第二张IGBT上的是电容,结构和ABB的非常相似

网友E:
白色方块上有字的,那个单独拍个清楚的传上来;

网友F:
电流检测霍尔传感器
直流母线吸收电容(无感电容)

网友G:
楼上的为正解
是无感电容,吸收高次波用的

网友H:
这种电容确实是第一次见,还没拆开过变频器呢

网友I:
上方图片三个黑块接在UVW输出级,为霍尔电流传感器,现在很多厂商只在UV两路检测电流,W相软件合成。

下方模块上的白色方块器件为 薄膜电容(无感电容),吸收高次谐波,看这个电容应该是  意大利生产,品牌好像是ICEC吧,你看一下上面的字母,右下角为生产地,左上角的四个堆叠字母为 品牌,现在只能记起他是意大利产的(字母好像是ita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