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4):
请问怎么发图片和截屏

网友A:
发图片:点击浏览,选择你要上传的图片,然后点击上传就可以了!截屏直接使用键盘上的print screen sys rq 键即可。

网友B:
按print screen sys rq 键后,可以到附件画图板中去粘贴并修改,或是在QQ打开的情况下同时按CTRL ALT  A三个键,就可以抓图
发附件看下面这个帖子中的说明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7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