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4):
请教,我用GX Developer 7编写了一套程序(离线),保存后再次打开该工程,却见不到梯形图,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A:
在左边的工程数据列表里有一个“程序”双击后再双击“MAIN”,试试看。

网友B:
还有要转换后再保存

网友C:
如图;如果保存成功的话点一下左侧的MAIN程序就出来了;

网友D:
左边有几个选择
把你的图发上来看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左边的工程数据列表里有一个“程序”双击后再双击“MAIN”,试试看。
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