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数

楼主(2009-02-05):
S7-300中的小数可以用二进制数表示么 比如8.2     2#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100 0010 ?

网友A:
二进制表示也不是这样表示的~~

阁下可以参考一下编程手册附录中对于浮点数的格式定义。

网友B:
如果楼主要用小数,可以用整数做乘除运算
不一定输入的时候就是小数

楼主:
那整数做乘除运算以后诗歌小数,则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于程序中的,浮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整数做乘除运算以后诗歌小数,则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于程序中的,浮点么?

整数运算中如果不能被整除的话,那么小数部分被丢弃,如3/2,那么结果会是1.

网友C:
整数除法中,如果不能整除,余数会放到下一个寄存器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整数除法中,如果不能整除,余数会放到下一个寄存器中。

这点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