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5):
顺便问下S7-300的 M区跟V区有什么不一样,不都可以做辅助存储区么,刚接触西门子,请指教

网友A:
300的M区等同于200的M区,300的DB才与200的V区等同。

无论M,V,DB,均可以做辅助存储区。

但是如果要在300的M带有掉电保持功能,那么需要在CPU属性中进行设定,300中的DB默认为带有掉电保持功能。

其次,M区与DB区的不同是M区是根据CPU来的,而DB区需要用户创建的,DB区是占用到PLC的工作内存的~~

网友B:
变量存储区:V
可以用V存储器存储程序执行过程中控制逻辑操作的中间结果,也可以用它来保存与工序或任务相关的其他数据。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来存取V存储器中的数据。
变量存储区:M
可以用位存储区作为控制继电器来存储中间操作状态和控制信息。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来存取位存储区中的数据。
见于深入浅出西门子200 PLC

网友C:
S7300好像没有V区,200中才有V区,300中有L区用法的话,同意楼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7300好像没有V区,200中才有V区,300中有L区用法的话,同意楼上。

前面我的帖子中已经说明了,300的DB相当于200的V区。

而L区,在300叫做临时区,可以由用户使用,在200中也有,只不过用户不能直接使用而已了。

网友D:
使用上没有太多的区别,都可以用于数据存储,这与三菱的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