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5):
电表上常有5(10),或大点的有10(20),请问网友们这里括号里的是什么意思?是指最大电流还是三相总电流呀?

网友A:
前者是额定电流,()为MAX值

网友B:
这是额定电流值啊,我们通常所说的10A电度表就是10(20)这种标法!

网友C:
()内是最大电流值

网友D:
不太明白,静待高手解答

网友E:
5是额定电流,(10)是最大值,也就是通过表的电流最大不能超过10A

网友F:
5是额定电流,(10)是最大值,也就是通过表的电流最大不能超过10A,另外,采用串并联不同的接法,电流额定值也不同,串联接法时额定值可达5A,并联接法时额定值可达10A。

网友G(2009-03-16):
5是电能表的额定通过电流,10是电能表能通过的最大电流!!

网友H:
那是电流啊

网友I:
前面的5是额定电流,(10)是电流最大值,也就是通过表的电流最大不能超过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