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5):
在使用总线型传感器的时候,当传感器与控制器之间通信发生阻塞或传感器损害不发数据时,控制器接收的数据固定在发生故障时的数据。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检测总线上的数据是新数据还是旧数据?这样我能够根据固定时间无数据更新来判断是否发生故障,请各位给点方法。

网友A:
定时清除数据,如果清除后数据很快恢复更新则无故障,如不能恢复就有故障.

楼主:
请问楼上的定时清理数据是指每隔一定时间把相关数据清为零,再检测固定时间内数据是否为零来做判断吗?

楼主:
另外很多时候数据是要实时处理的,定时清理数理是否会影响安全等?

网友A:
只是把数据转移到另外的存储器,再把二个存储器在时间中断里做比较后清除前者.并不影响实时性和数据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