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5):
请问一下三菱的配方是怎么制作的,谢谢。

网友A:
去三菱网站上下载操作手册

网友B:
这个是要看手册了,不是简单几句就能说清楚的,手册中有详细的说明的
三菱GT Designer版本2还面设计手册12章,就是专门介绍配方功能的

网友C:
手册上说的很多的,这里恐怕是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的啊
配方是用来节省PLC内的寄存器的,如果不是很多,也可以在PLC中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