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5):
在使用总线型传感器的时候,当传感器与控制器之间通信发生阻塞或传感器损害不发数据时,控制器接收的数据固定在发生故障时的数据。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检测总线上的数据是新数据还是旧数据?这样我能够根据固定时间无数据更新来判断是否发生故障,请各位给点方法

网友A:
通讯失败应该会有一些状态信息可以读的吧,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现场总线

CC-LINK就有一些连接特殊继电器、寄存器的
比如有存储每个站数据链接状态的

网友B:
应该用相应的位的数据来判断是否通讯成功

楼主:
检测相关的位,好象很底层的东西了。我没做过,我只是知道如何读取指定节点号的数据,不知楼上大侠能否说详细些

网友A:
通讯正不正常应该会有一些状态或是标志位的,
直接读取这些标志就可以了

楼主:
原先用的控制器有标志位,可是最近换的没有新数据标志位,只是能读指定节点号的8字节数据,因此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