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5):
大家好,公司的系统运行中突发大量的报警,检查后发现:DCSSever.exe文件打不开。为什么会这样?谢谢!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联系你们公司的系统供应商

网友B(2009-03-08):
哈哈 这个基本上是系统长时间缺乏维护造成的 建议在以后的使用中及时拷贝出数据备份 降低系统的负荷 不要使用外来优盘。

楼主:
help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系统的数据是1个月的周期,自动覆盖

网友C(2009-04-24):
用的是那家的dcs?什么系列?

网友D:
很想知道怎么修复,报警点是不是在一个版卡

网友D:
我遇过版卡问题使两个同时报警解除不了

楼主:
硬件是SAMSUNG的N700系列,组态软件是RSVIEW32的

楼主:
不是一个板卡,报警信息为“与控制站的通讯失败”,但是上位机与控制站的通讯、控制功能均正常,控制站的CPU报警灯是在以太网模块报警后出现,都不是一直亮的,是间断的

楼主(2009-05-28):
1
拜托了,各位个人,指点指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