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5):
请问大家滤波和滤波时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阿?它们是一回事吗?
我的理解是滤波就是让信号的变化不要太激烈,平稳一些,但是滤波时间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呢?和延迟时间有什么相似的吗?

网友A:
滤波是滤除输入中的噪声和毛刺,保证信号的平稳。如果是一阶滤波,就如同RC低通电路的时间常数。数值越大,带宽越低,响应也随之降低。

网友B:
滤波与滤波时间关系密切。滤波时间决定滤波效果。

网友C:
就好像是在一定时间内变化的程序,可以理解为变化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