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5):
下载程序时出现这样的错误:a compile eroor occured,check non-fatal errors for more informmation

网友A:
什么厂家的,什么型号的产品等情况你清楚点要好些

网友B:
把问题描述清楚了;

楼主:
s7-200 找到答案了 要切换到中文状态下

网友C:
你用的200PLC应该是CN的,对应软件要用中文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