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中竖线如何用?

楼主(2009-02-05):
刚开用CX-P,梯行图中竖线我要到这里画,它画到前面,如何删除它?谢谢!

网友A:
把你的程序帖上来看看.一般删除是你选中后按delete

网友B:
光这么说我们也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最好是贴段程序上来。

网友C:
好像哪个编程软件都是先选中,后删除吧。

网友D:
看图上的说明;

网友D:
上面第一张图的文字没有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