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5):
本人想用GOT屏显示Q系列PLC的梯形图,有几个问题一直不是很清楚想请做过这方面的仁兄给予帮助:
1。GOT屏要显示PLC梯形图要加一个什么内存板,如果GOT屏内存足够的话可不可以不加;
2。GOT屏显示PLC梯形图是要从PLC将程序读到内存板上的吧,是从PLC的哪个存贮器读上来的,如PLC中的程序和注释是分别在二个存贮器上的,要显示在PLC的梯形图和注释怎么读取;
3。PLC如果存贮器太小,只能下载程序,我要在GOT屏上显示注释怎么解决。
    还请做过这方面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A:
对Q系列PLC使用梯形图监视功能,首先要选择GT15系列的触摸屏
然后要安装选项功能板GT15-QFNB或是GT15-MESB48M
从PLC的哪个存储区读出你不用关心,软件中有这样的功能键可以使用

关于注释,GOT的资料中有介绍:
程序的注释数据可以存储于GOT的CF卡中,可用于梯形图监视显示
这一点没实际做过

网友B:
好像读出来也比较不方便看
如果是想编程时还用屏,可以用透明的功能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3楼说的透明功能是什么,能否说的详细些?

网友C:
如果你PLC的程序容量小,只能写程序,没地方写入注释文件的话,除非给PLC加存储卡,否则在GOT上是不能看到注释的;
在GOT上可以复制Q系列的程序,当PLC更换时可以从GOT上快速复制到PLC上;

网友A:
透明功能和你的在屏上监视体形图还不是一回事
透明功能是指用屏连接PLC,电脑通过编程电缆连接屏,那这时电脑不用再连接PLC,透过触摸屏就可以在电脑上对PLC进行编程、监控等操作

网友C:
屏上监视体形图类似于把GOT当成一个手编器来使用;
FX的只能用指令表;

网友A:
FX系列  A 系列,可以监控梯形图,也可以列表编辑
Q系列的只能监视梯形图
这只是提供的一个功能,实际用到的比较少

透明功能的图示如下:

网友D(2009-03-13):
求助三菱F2N系列PLC 编码器1000P 安装在直径200MM的辊上,显示长度和速度